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的数据库(标记名)。

楼主(2010-06-08):
刚接触intouch不久,还不太熟悉,请问intouch的数据能分类有条理一些吗?感觉建立的数据都在同一个里面,当数据多了以后,链接的时候很难找。请问该如何将其分类呀?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解决的,您在定标记名的时候别图省事,定长一点,比如:设备名(或区块名)_仪表类型_位号,这样就很好找了!

楼主:
对:工控网论坛管理员 关于
这个问题其实挺好解决的,您在定标记名的时候别图省事,定长一点,比如:设备名(或区块名)_仪表类型_位号,这样就很好找了!
内容的回复:
感谢、、、

网友B:
我也觉得intouch的标记名应该做成excel的格式,至少可以采用这种格式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