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定子温度较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6-08):
我公司使用的电机型号为:YK1600-2G,F级绝缘,额定电压6KV,额定电流176A,现实际使用电流为135-140A。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前年电机定子温度为90多度,去年电机定子温度为106度,今年电机定子温度为110多度。

                                             每年定子温度均在增加,环境温度基本上没怎么变化,实际使用电流也基本没变化。

(注:我公司的环境为:多粉尘,已检查过电机散热情况,良好)

现向大家请教:1、现在该电机定子温度为110多度,请问该电机能否正常长期使用,是否对电机有损伤;

                            2、请问引起该电机定子温度升升高的原因

                            3、求该电机定子温度过高的解决办法。

网友A:
F级绝缘可耐155度,在130度及以下温度可长期运行。不知电机是开启式还是封闭式?如果是开启式粉尘会进入内部影响散热,使温度逐年升高,还有引起绕组击穿短路的危险,因此应采取防止粉尘进入电机内部的措施。

网友B:
您好 一般情况下正如楼上兄弟说的F级绝缘的极限温度在155  电动机温升不高于95°用温度计测量允许最高温度为125

电机过热的原因有很多 由于您电机处的环境不好 应考虑电机内部灰尘过多 导致绝缘下降 引起电机温度升高 建议清洗电机烘干并浸漆处理

但是也要考虑到其它原因  比如说 电源电压   电机长期运行导致底角松动 从而导致电机和负载不在一条轴线上  还有如果电机做通风用考虑风道是否堵塞

电机轴承是否异常  等其它原因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复,电机其他无什么问题,,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灰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