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西门子PLC可以连两个双相编码器

楼主(2010-06-08):
哪种西门子PLC可以连两个双相编码器??

S7-200 CPU226的可以吗?  怎么看出来的?  谢谢!~

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

网友A:
200的PLC 需要自己设定好输入点作为脉冲输入

网友B:
s7-200没有试过

S7-300的CPU自带,可以连两个双相编码器

网友C:
CPU221、222、224、226都可以的,看看样本上只要有两路高速脉冲输入就可以了。

I0.0和I0.1是一组,I0.3和I0.4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