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之间的连接

楼主(2010-06-08):
我用西门子的STEP7   5.4,仿真软件也是5.4版本的,WINCC是6.2版本的,系统是SP2的XP,我插入的是C300的站,CPU是314.用的是MPI网络,CPU已经连到网络上了,WINCC中的变量管理中用的是PLCSIM,都设置好了,当我运行仿真是,可以在程序中看到我改变的值,可是在WINCC上看不到变化。我的变量可以从STEP7中编译上来,在WINCC中也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实现在WINCC中的变化,不知道是哪里错了,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A:
WINCC连接项中的参数不对。要设一下就好了。

搜一下,这方面的文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