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与TPC1062KS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08):
PLC:     OMRON CP1H,已选配RS-422A/485板(CP1W-CIF11)

触摸屏:    TPC1062KS

现在PLC与触摸屏距离较远,232肯定是不行了,想用485通讯,通讯线如何连接,软件里需要配置哪些内容?

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在软件的设备窗口 通用串口父设备 选择COM2接口 然后就是配置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校验  触摸屏端的485定义是 7A  8B

楼主:
CP1W-CIF11模块上哪是A?哪是B呢?,它们之间的连线应该怎么搞啊?

网友B(2010-08-23):
  CP1W -CIF11   需要拨码

网友C(2010-12-01):
选择COM2,其余按PLC设置。

网友D:
我的TPC7062K无法通过485连接到PLC

通讯参数肯定没问题   先通过232 TPC(COM1)  PLC那边换成232模块   通讯成功 没问题

但换成 485模式  TPC (COM2)   PLC那边换成CP1W-CIF11 422模块   这个模块将除1 、4外全部ON

无论 TPC那边的485+ 和PLC 那边 A连 或者 B  都无法通讯       通过模块上的指示灯  明显PLC没有回应。。

不知何故。。

网友E(2011-02-16):
uggu ijl jk ;l l;l; k ;; l;

网友F(2015-10-26):
引用 网友D:
我的TPC7062K无法通过485连接到PLC 通讯参...

请问大侠,你选用是hostlink驱动还是FIN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