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压机是做什么用的,都用在什么场合,其功率和电压等级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0-06-08):
请问空压机是做什么用的,都用在什么场合,其功率和电压等级是怎么样的?如能详细介绍,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8-13):
空压机使用的范围很广泛,为机械设备的控制、驱动等提供动力,而且压缩气体干净,在电子行业等使用广泛。

根据所需使用的压力范围进行选用不同型号的空气压缩机。

网友B:
空压机,顾名思义就是用于空气压缩的,一般用在大量用气压的场合,如造船厂,高压空压机一般是10KV的,功率不一定,500KW以上吧

网友C(2010-11-22):
那什么为什么空压机经常出租呢北京配电柜

网友D:
1。传动通常有电力传动、气动和液压传动

空压机就是空气压缩机,用在需要高压气源的场合,比如气动设备、轮胎充气、喷漆等

2。空压机一般有电动机、活塞、曲轴、活塞杆、压力传感器、储气罐以及干燥除油等净化装置组成,气罐压力达到阈值,自动停机,压力减小到某值,自动启动。某些设备对于气源的洁净度都有很高要求,需要净化设备。

3。功率和电压等级有各种各样的,由实际应用来定,由单相220的,三相380的,也有高压的。

网友E(2011-03-10):
很简单,就是一个气源。电气上面,就是看配置了,压缩机的驱动是用的什么,就选择相应的电气!小型的,有220V单相的交流电机,380V的三相交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