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2006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请问那位能说一下;元件标记的“—”怎么去掉。谢谢了

楼主:
请问那位能说一下AutoCAD electrical2006.;元件标记的“—”怎么去掉。谢谢了

楼主:
就是S前面的 “ — " 号

网友A:
双击图中元件,会出现一个增强属性栏目,在其中的“-S”改成S即可。

楼主:
回xinzail:双击图中元件,会出现一个增强属性栏目,在其中的“-S”改成S即可。

每次都要这样改太麻烦了,改个设置就可以了,时间长了记不清怎么改了

网友B:
元件是用‘块’来管理的。先把块打散,编辑完成后重新做成块,以后调用这个块就是新符号了。

网友C:
“-S”并非原件,一般与元件符号是分别输入的,是文字输入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字输入加以修改!!!

网友D:
看这个帖子俺的回复,第21楼!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04/8-99AC-A56C44A88AD5-1.shtml#replyea

楼主:
谢谢曹工的回复:

在“项目管理器”中的项目上,单击右键,选择“特性”,进入“组合的安装/位置和元件标记形式”的设置中,将第一项的勾去掉,按照提示进行刷新即可。[/color

但是我在“项目管理器”中的项目上,单击右键没有找到“特性”是不是软件的缘故?

望曹工指教!

楼主:
谢谢曹工!!!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