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用的是海为PLC 我用主轴编码器的到的脉冲频率经过计算后通过PLSY 来控制步进电机时 ,步进电机会随频率的变化产生颤抖,颤抖原因就是PLSY频率的变化。这样的控制是不是要用到变速脉冲控制指令,可是海为没有这条指令。

网友A:
本人用台达PLC的手摇轮模式速度追随很方便!

网友B:
海为的PLSY指令就是可以变速脉冲控制的指令,你那个会颤抖的原因得分析一下,正常的话频率改变电机是会颤抖的,当频率变化大时,就会利害点,小时就不那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