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屏与PC通信线怎么接

楼主(2010-06-09):
各位大侠,小弟新手,请教个问题,威纶MT500与电脑通信232的线我想自己做,需要接哪几个脚,怎么配对的?MT8000的是不是和500的是一样的?谢谢先

网友A:
不要拿新手来当借口,哎

网友B:
7  8 5 对应2 3 5

塑封的线也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自动化PLC 关于

7  8 5 对应2 3 5

塑封的线也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W5880527 关于

不要拿新手来当借口,哎

内容的回复:同样谢谢你的提醒,以后不会了!

网友C:
现在都是用MT8000和MT6000系列的触摸屏,你怎么还用500的啊,8000和6000的线是USB线,500的,我送你一根好了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电话:13761012595

网友D:
8000用普通USB线就可以,有的也可以用U盘下载程序

网友E:
找到那个是上机位的发送和接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