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优势何在?

楼主(2010-06-09):
我对PLC(内部)不算太了解,仅在工作中接触了一些.

用电脑进行集中控制时,PLC是个很好的载体,它的作用就在这吧

我只是感觉,很多用PLC的场合,其实用简单的控制回路或者普通仪表就能解决了,而且更可靠,非要加上PLC,,,

网友A:
普通仪表 和 回路调节器  能实现复杂逻辑?

没经大脑说的吧

网友B:
PLC由于采用程序控制,灵活性大,可应在工业各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仪表 和 回路调节器  能实现复杂逻辑?

没经大脑说的吧

 ----------------------------------------------------------------

不知你所说的复杂逻辑有多 复杂?能举个例吗?

网友A:
你没有到过化工厂吗,你没有见过世面吧,

每一个部分的那复杂的控制逻辑程序都打印了一百张以上纸,靠你几个回路调节器行么。

你不知道是可以的,但你不能乱说呀

楼主:
还真长见识了,我现在才知道,PLC没出来之前就没化工厂

你倒是说说,打印100张纸的程序要多少PLC模块?成本多少?

网友A:
  建议你光身身子拿着弓箭到原始森林里茹毛饮血。

没PLC之前,为了实现时序与逻辑,我们单位进口的德国的控制系统用的是

全继电器及凸轮同步,继电器响的不停,坏了没法修。有了PLC后,马上就

全換了。 没有PLC,我们生产现场的中等规模的控制系统得全用手动。

网友C:
哈哈哈哈!   楼主真有意思!  PLC 具有通用性的特点,属二次开发产品,所以它能适应几乎所有的控制要求,尤其是如今的PLC 功能更加丰富了,可扩展性更大了!    PLC 就相当于集成了几乎所有的自动控制,元器件 ,PLC中简称软元件, 例如,定时/计数器, 触发器, A/D转换(传统的数据采集,无非就是A/D转换), 各种通信接口,以及支持多种总线协议(其中,有些总线就是从PLC中发展而来的 ),  SFC 逻辑控制! 等等! 不胜枚举!   看来楼主真的对PLC 不了解,

把电气控制系统的开发比作软件的开发, PLC就相当于强大的基础库,   在库基础上你能开发各种功能的系统!    比如JAVA 有自身的库,VC 有MFC 等!

网友D:
楼主所述的利用普通继电器就能实现的,确实也有采用PLC的。

可能有下列几种情况:

1、为了增加产品的神秘感,多卖几个钱。

2、为了省事,毕竟用PLC来实现逻辑控制,要比继电器方便多。

3、加个mi码,吓唬一些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述的利用普通继电器就能实现的,确实也有采用PLC的。

可能有下列几种情况:

1、为了增加产品的神秘感,多卖几个钱。

2、为了省事,毕竟用PLC来实现逻辑控制,要比继电器方便多。

3、加个mi码,吓唬一些外行。

哈哈,我讲个笑话,不过在我们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一个控制柜,控制若干个电机,这些电机是互相独立的,并且完全由人工控制每台电机的启停,不过这些按钮的输出端都进了PLC的DI模块,再由DO模块输出到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光身身子拿着弓箭到原始森林里茹毛饮血。

没PLC之前,为了实现时序与逻辑,我们单位进口的德国的控制系统用的是

全继电器及凸轮同步,继电器响的不停,坏了没法修。有了PLC后,马上就

全換了。 没有PLC,我们生产现场的中等规模的控制系统得全用手动。

--------------------------------------------------------------------------------

没PLC之前,你们就全是手动?那用德国的控制系统干嘛

德国的控制系统全是继电器,PLC就没用继电器的?就不会坏?

时序与逻辑又不是新鲜玩意,.你倒是举个例说说,看看我能不能用普通仪表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