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DELTA-台达触摸屏怎么加密码

楼主(2010-06-09):
我是触摸屏初学者,在使用台达触摸屏时,需要有些页面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但是不知道怎么加密码,请教大家应该怎么加密码呢,谢谢

网友A:
在换画面的按钮上添加密码 在属性中有个 使用者权限 可以设0-7
另外在 选项-密码表设定 中可以设定0-7级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换画面的按钮上添加密码 在属性中有个 使用者权限 可以设0-7
另外在 选项-密码表设定 中可以设定0-7级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