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6-09):
请教大侠,伺服驱动器的输入三相AC220V电源用的变压器是自耦变还是隔离变?变压器功率如何选择?

网友A:
建议用隔离变压器,容量看驱动器的VA数,再留个富裕量。

楼主:
比如130ST-M07730:功率2.4KW,零速转矩7.7,额定电流9.0.那么隔离变压器选择2.5KVA的话,外形体积很大.控制柜安装有问题.

网友A:
电机功率如果是2.4KW,驱动器的容量一般会高于3KVA,隔离变压器只能选更大的。除非电机的功率在应用有较大富裕。

非要往小了选,建议先核算工况和负载。

网友B(2010-07-20):
有些是可以用220V驱动的!并一定要接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