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个工程的画面用到另外一个工程上

楼主(2010-06-09):
请问大家,组态王6。51中怎样把一个工程的画面应用到另外一个工程上?应该怎么操作?期待大家的回答,谢谢!

网友A:
可以将你的工程里的画面导入到另一个工程里的

网友B(2011-10-17):
先从一个工程中倒出,倒出后存在任一盘中,然后再导入到另一个工程中,路径为你导出的路径!

网友C:
1.点击工程浏览器左上角小的“工程”按钮,选择“导入”

2.通过浏览找到你被导画面的工程,选中你要导入的画面

网友D:
这个功能应该很简单啊,先导出再导入。

网友E(2018-06-24):
学习学习来着。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