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输出故障求解

楼主(2010-06-09):
信捷XC2-32R-E的PLC,Y2和Y3分别直接带接触器CJX2-0901/220V(线圈电压)可用了不到一周,在上电时PLC程序不执行输出,Y3有输出,而且其他的点也有不同的输出,用万用表两COM点和Y3是通的,其他的也是,把PLC点断了,两了不通,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有和办法避免?感激不尽!!!

网友A:
把程序重新传一下 看看

网友B:
论坛上上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留个电话,到时我们的工程师和你联系。

网友C:
我用到的信捷PLC 一样出现在Y2,y3上面,只是我的接通了就不能断开,真郁闷这信捷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估计是继电器烧死了。哈哈

网友E:
估计是PLC内部的继电器被烧坏,触电被烧坏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一下呀

网友F:
先用小型继电器过渡一下。

直接带交流接触器是容易把触点烧坏。

网友G(2012-02-01):
触电被烧!

网友H:
没听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