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0-06-09):
PLC的输出负载大会损坏PLC芯片吗

网友A:
  应该不会,晶体管输出型绝对不能过载过载容易烧输出管。继电器输出型视负载不同,一般能承受1A的输出电流。

网友B:
不会的!只会烧触点或输出晶体管!若负载大的话可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