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器能交替控制一台电机吗?

楼主(2010-06-09):
要求一个电机有两个速度交替工作,设想用两个变频器输出控制:假定一个设定50HZ,一个设定25HZ,由接触器进行瞬间转换,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难道你的变频器不能调速?不能从50HZ调到25HZ?

楼主:
变频器当然能调速!

我只是想在特定场合瞬间让一台电机从25HZ变到50HZ,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仍然相当于1台变频,等同1台变频在0秒内(非常短时间内),频率从25HZ闪电般的变化到50HZ。

对于小电机,可能没多大问题,但如果是大电机,就难说了,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变频将会怎样反应。

网友B:
不可能,切换时会产生过流。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多段速呢.变频器应该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工作环境的限制,不能使用一个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故此想到能否用两个变频来实现两段速的功能。

网友D:
不能使用,如果你只是固定这2种频率使用的话建议你买双速电机,用4极+8极的双速电机就可以用接触器直接转换。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E:
解决方案与应用 代理商: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文华奎 联系电话:13575456405 QQ:466285501

欧瑞变频器在塑料、印刷机械收卷设备上的应用

一、摘要
  本文介绍了欧瑞传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变频器替代力矩电机在塑料机械和印刷机械收卷设备上的应用方案,由于它具有宽阔的转速/转矩设定范围、运行特性更加平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塑料包装和印刷企业。
  (1) 力矩电机概述
  力矩电机是一种具有软机械特性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机。力矩电机包括:直流力矩电机、交流力矩电机、和无刷直流力矩电机。

  (2) 力矩电机的构造原理
  当负载增加时,电动机的转速能自动的随之降低,而输出力矩增加,保持与负载平衡。力矩电机的堵转转矩高,堵转电流小,能承受一定时间的堵转运行。由于转子电阴高,损耗大,所产生的热量也大,特别在低速运行和堵转时更为严重,因此,电机在后端盖上装有独立的轴流或离心式风机(输出力矩较小100机座号及以下除外),作强迫通风冷却,力矩电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1:4,转速变化率≤10%。本系列电机的特性使其适用于卷绕,开卷、堵转和调速等场合及其他用途,被广泛应用于纺织、电线电缆、金属加工、造纸、橡胶、塑料以及印刷机械等工业领域。

  (3) 力矩电机主要特点
  力矩电机的特点是具有软的机械特性,可以堵转.当负载转矩增大时能自动降低转速,同时加大输出转矩.当负载转矩为一定值时改变电机端电压便可调速.但转速的调整率不好!因而在电机轴上加一测速装置,配上控制器.利用测速装置输出的电压和控制器给定的电压相比,来自动调节电机的端电压.使电机稳定!
  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特性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可直接驱动负载省去减速传动齿轮,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精度。为取得不同性能指标,该电机有小气隙、中气隙、大气隙三种不同结构形式,小气隙结构,可以满足一般使用精度要求,优点是成本较低;大气隙结构,由于气隙增大,消除了齿槽效应,减小了力矩波动,基本消除了磁阻的非线性变化,电机线性度更好,电磁气隙加大,电枢电感小,电气时间常数小,但是制造成本偏高;中气隙结构,其性能指标略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但远高于小气隙结构电机,而体积小于大气隙结构电机,制造成本低于大气隙结构电机。

  (4) 力矩电机应用
  在机械制造、纺织、造纸、橡胶、塑料、金属线材和电线电缆等工业中,需要将产品卷绕在卷筒(盘)上。卷绕的直径从开始至末了是越卷越大,为保持被卷物张力均匀(即线速度不变),就要求卷筒转速越卷越小,卷绕力越卷越大。应用特性卷绕、开卷(制动恒功率特性)、无级调速等。
  1、卷绕
  在电线电缆、纺织、金属加工、造纸等加工时,卷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序。产品卷绕时卷筒的直径逐渐增大,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被卷产品的张力不变十分重要,因为张力过大会将线材的线径拉细甚至拉断,或造成产品的厚薄不均匀,而张力过小则可造成卷绕松弛。为使在卷绕过程中张力保持不变,必须在产品卷绕到卷盘上的盘径增大时驱动卷筒的电机的输出力矩也增大,同时为保持卷绕产品线速度不变,须使卷盘的转速随之降低,力矩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恰好能满足这一要求。
  2、开卷(制动恒功率特性)
  开卷亦称松卷、放卷、放线等。在工业生产中,有时需要把卷绕在滚筒上的产品输送到下一个工序。在输送过程中,要求施于产品一个与传动方向相反的张力,同时要求随着筒径的变化,而保持产品传动的线速度和反向张力恒定,这就要求电机具有制动恒功率特性。
  3、无级调速
  力矩电机的机械特性可以在现代伺服驱动装置的控制下实现较高的刚度,因此可以代替原来机械传动装置实现直接驱动。目前已经有采用力矩电机为核心动力元件的数控回转工作台和数控摆角铣头等产品。这些产品在体积功率比上还不如机械传动装置的当,但由于其没有传动间隙,没有磨损,传动精度和效率高等优势,已经开始在精密装备上推广使用行。
  4、堵转
  在某些特殊场合中,有时要求电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静止的力矩,如电缆收卷起始阶段须保持张紧;大型锻压机的锻件夹持装置等。由于力矩电机的阻抗较大;其堵转电流较小,同时采用了强迫通风,所以能满足一定时间内的堵转要求。允许堵转时间应按铭牌上标定值,如需较长的堵转时间,可选用较大的力矩电机,通过降低力矩电机的端电压来获得。
  5、其它
  力矩电机还可根据其多种特点灵活应用,如本身具有直流串励电机特性,可部分代替直流电机使用;又如根据其转子具有高电阻特性,起动(堵转)转矩大,故可应用在启闭闸(阀)门以及阻力矩大的拖动系统中;也可利用其起动(堵转)转矩大,起动(堵转)电流小,实心转子的机械强度高的特点,而使用于频繁正、反转的装置或其他类似动作的各种机械上。

二 F3000代替力矩电机的配置
  1 F3000系列变频器
  2 变频矢量电动机
  3 旋转编码器

三 变频器参数设置和接线
  在实际工作使用过程中,最常用的是只使用模拟量调节来控制转矩大小,而速度极限控制使用固定值就可以了,不低于设备要求的最高工作频率。

四 F3000变频器带动变频矢量电机的工作过程
  F3000变频器与变频电机取代力矩电机后,其完全可以达到力矩电机的功能:
开机空载时,通过调节转矩控制电位器来调节电机转矩的大小,通常客户会有一个经验值,这时电机的转速会升到所设置的速度极限值。
当带上负载开始收卷后,收卷电机会由于加载而速度降低,从牵引处到收卷轴处的塑料薄膜的张力达到电机所调的力矩时,速度保持不变继续收卷,若牵引速度加快,那么这一段膜的张力就会减少,少于电机的当前力矩,那么变频器的速度就会加快,直至一致。反之亦然。
若牵引电机停止工作,那么收卷电机也会由于膜的张力过大而停机,变频器的频率降到零,同时保持现有的力矩大小以使膜不会松弛。一旦牵引电机开始工作,收卷电机会随之加减速。

五 结束语
  用欧瑞变频器替代力矩电机实现恒张力收放卷功能,具有优越的转矩特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克服了电机的发热情况,节约了电能,也可减小电机的故障。所以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采用变频器来替代力矩电机实现横张力控制。

代理商: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文华奎 联系电话:13575456405 QQ:466285501

网友F:
一个脑残的人提出的一个脑残的“问题”,可笑的不是这个脑残者,而是认认真真解答这个“问题”的大傻瓜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脑残的人提出的一个脑残的“问题”,可笑的不是这个脑残者,而是认认真真解答这个“问题”的大傻瓜们。

呵呵,给您提个醒儿:往往自认为没问题的东西却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一个脑残的人提出的一个脑残的“问题”,可笑的不是这个脑残者,而是认认真真解答这个“问题”的大傻瓜们。

肚子有东西就指导一下,何必说些不像人说的话呢?!

网友G:
SB,你还是搞工控的吗????///难怪我们工资那么低,就是你们这些垃圾把这个市场搞乱了

楼主:
请教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才好呢,大圆盘要恒速运转,同进装在上面的20个小电机也要不停地运转,其中一个小电机还要随机提速。总不能在转轴上加上20多个滑环来解决吧?

网友A:
能否这样:

在转盘上装20个光电开关,每个光电开关对应一台变频器。到达A处,对应的开关就动作,发给对应的变频器,即增加速度。

楼主:
是个好方法,不过这样的话感觉用的变频器数量太多了。

网友A:
那你就用双速电机,控制方式仍同上,到达A处,对应的开关就动作,发给对应电机的接触器,即增加速度。

楼主:
对,是这个意思!不过我又想能适当调速,因为本身20个是由一个大变频器控制的,所以我想再加一个小的变频器专门用来提速,用接近开关等控制接触器来转换两个变频的输出。对变频交替输出的状况心中没底,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A:
如果电机功率不大(几十W),考虑到启动停止冲击影响,并适当加大变频器功率(电机总功率的1.3倍以上,相当于26台电机功率),变频在运行中进行切换也未尝不可。

网友A:
从理论上考虑,大变频功率应大于:

19台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1台全压启动电流,即19+7(7倍启动电流)

小变频功率应大于:

1台全压启动电流(7倍),即7倍的电机功率。

当然以上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是否可行,还需现场试验。

网友A:
其实还可以这样考虑,采用机械方式来控制:

20台电机采用超越离和器,在A处(大转盘的下面)装一高速电机,同时在大转盘上留一缺口,利用缺口来传递高速(2倍速度)。

网友H:
很明显。这个是属于行星轮的自转和公转。基本架构应该定位在行星传动上。然后再把特定位置上的行星增速。这上面仍然是一个差动的传动。

在机械上考虑吧。

网友I:
1)带19个40W电机的大变频器适当选大,建议选择2.2-3KW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端并联过压吸收器抑制切换过电压;

2)每路电机回路带0.5-1.0A的快速熔断器保护;

3)带单个40W电机的小变频器建议选用0.55KW以上,变频器输出常并一个100W以上的假负载(三相电阻),减少切换对变频器的冲击。

网友J:
楼主的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但我觉得采用这种控制很难达到你想要的控制效果,除非你把变频器选大较多。

网友K:
呵呵,这个帖子有点意思,支持

深圳市维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电力直流系列蓄电池维护检测仪器仪表 。通讯检测仪器仪表

www.szweibo.cn

网友D:
如果变频器的容量足够大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就象电机直接启动和电力变压器的容量一样的关系。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及指导,此时此刻心里踏实多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可以这样考虑,采用机械方式来控制:

20台电机采用超越离和器,在A处(大转盘的下面)装一高速电机,同时在大转盘上留一缺口,利用缺口来传递高速(2倍速度)。

没用过超越离合器,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L:

1、这种情况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的区别是,电机的原始状态不是“零”;

2、当设定输出频率50 HZ的变频器工作时,电机的速度已经是25HZ时的速度,电机处于速度上升状态,切换过程没有问题;

3、当设定输出频率25 HZ的变频器工作时,电机的速度已经是50HZ时的速度,电机处于速度下降状态,切换过程存在发电制动问题,变频器速度设置应该是下降状态,由50HZ下降到25HZ!

网友M:
大哥,你这想法太牛了。看到过一台变频器拖几台电机。还是第一次听说两台变频器拖一台电机,长见识了。

楼主(2010-11-27):
回复内容:在实践中并没有并联过压吸收器,却时常出现OC(过电流),郁闷中,,,,
对:平和 关于

1)带19个40W电机的大变频器适当选大,建议选择2.2-3KW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端并联过压吸收器抑制切换过电压;

2)每路电机回路带0.5-1.0A的快速熔断器保护;

3)带单个40W电机的小变频器建议选用0.55KW以上,变频器输出常并一个100W以上的假负载(三相电阻),减少切换对变频器的冲击。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楼上不知用没用接假负载的办法来实现你提出的动作。变频器选大一点玩玩。

网友O:
哥们,你说的太玄乎,从50hz到25hz,或者从25hz到50hz,都要有个过程,你说的理想化的没有时间差的,永远都不会有的;问题是,你能够容忍的时间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你说的太玄乎,从50hz到25hz,或者从25hz到50hz,都要有个过程,你说的理想化的没有时间差的,永远都不会有的;问题是,你能够容忍的时间差是多少

1,我是用一个带有常开常闭点的三相继电器进行转换的,即吸合时是25HZ的话,断开时就是50HZ.

2,时间就是接触器的动作时间。

3,发生在25转到50的过程中,也即在大变频器工作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个小负载。

4,经试用,有时在20分钟左右时会OC一次,有时在30分钟时会OC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1,经实验,发现正是电机处于速度上升状态时切换会不定期出现OC。

                                              2,准确地说,是在带19个小电机(每个100W)运行的大变频器上又增加了一个小电机的过程中,会不定期出现OC。

                                               3,大变频的容量5.5KW。

                                               4,每个小电机的是用中间继电器进行切换的。

我怀疑是否是继电器的问题?

       两台变频器能交替控制一台电机吗?

1、这种情况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的区别是,电机的原始状态不是“零”;

2、当设定输出频率50 HZ的变频器工作时,电机的速度已经是25HZ时的速度,电机处于速度上升状态,切换过程没有问题;

3、当设定输出频率25 HZ的变频器工作时,电机的速度已经是50HZ时的速度,电机处于速度下降状态,切换过程存在发电制动问题,变频器速度设置应该是下降状态,由50HZ下降到25HZ!

网友H:
楼主太辛苦你了。

一些本来应该机械完成的简单任务,结果要转到电器上涌复杂的工作完成。你们那些机械设计的都是脑残的。

上面有个说“脑残”的仁兄是在说他们,而他说的“傻瓜”就是楼主。

网友P(2011-04-20):
其实,2台变频器控制1台电机这个情况不是没有啊,在重要岗位,电机不能停机,如果变频器故障的话,当然要马上切换到另外一台变频器,继续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