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改代的问题!MR—H200AN

楼主(2010-06-09):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各位帮帮看看!一台MR-H200AN的伺服坏了!现在想用MR-J3系列的代用,当然是边电机一起换了,本来是很好做的活,但在查图纸时发现原MR-H200AN的伺服给数控系统输出了信号,针脚为FPA、FPB、意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A、B相,但MR-J3的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出 Z 相输出,这可以代换吗?

网友A:
针脚为FPA、FPB、意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A、B相,但MR-J3的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出 Z 相输出,这可以代换吗?

不可以

网友B:
LA、LB跑那去了?

网友C:
谁说没有LA,LB了????只不过 没有集电极输出  是 差动 输出的  不知道不要乱说好不好!自己看看J3 的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