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行业太怪了。诡异的拉丝机厂。

楼主(2010-06-09):
最近变频器把我变疯了!!! 事情是这样的:中国**拉丝机厂以前使用的东*变频器,大概使用了二年的样子,开始连炸机器,整个拉丝机厂大概有40台机器,双变频器拉丝机,4KW和15KW各20台。大概2个月全坏了,只有一台东*变频器15KW还在坚持。换了正*的机器也坏,几天坏一个,有时候一天好几个。最后换了我们的变频器,也坏。也是一天好几个。最后代理商请我们公司工程师去现场,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就建议加电抗器,滤波器。但是情况还是不乐观,现在是一个星期坏一个了。

拉丝机厂的电源是这样的,有一个小拉丝机厂,有一个大拉丝机厂,都是一个的电源。但是小拉丝机厂坏机器的频率很低(几个月坏一个),而大拉丝机厂坏机器的频率很高很高(一天有时候2-3个)。。诡异一:为什么小拉丝机厂坏机器的频率很低呢?而大拉丝机厂把我们搞晕了。诡异二:机器坏的都是整流。 拿回去我把IGBT解剖逆变是 没有问题的。诡异三:以前变频器用的好好的,为什么二年以后连炸变频器呢?诡异四:我们加了电抗器,滤波器情况好点了,但是还是坏变频器。

同行的朋友,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给小弟提点建议吧.谢谢了。这样的事情,实在罕见,太诡异了。

楼主:
诡异五:为什么东*变频器还不坏??

网友A:
工作环境怎么样?是不是有腐蚀性气体,或者空气湿度太大!

网友B:
拉丝厂是否使用了中频加热电源?如是,可在三相输入端加装交流电容器。

网友C:
检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还有机器一般在哪个时段坏呢?压敏电阻耐压怎么样?整流桥坏的时候压敏电阻坏吗?

网友D:
解决方案与应用 代理商: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文华奎 联系电话:13575456405 QQ:466285501

欧瑞变频器、PLC及人机界面在直线式拉丝机上的应用

  拉丝机控制系统用于控制4级-9级直进式拉丝机,包括预应力钢丝和各种焊丝的拉丝机,系统开放运行参数,因而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
一.系统框图:

二.控制方案:
  1.点动逻辑,各个点的单独反点动+各个点的“前联动”。
  2.PID控制,PID输入值是各级张力传感器反馈的模拟量,P、I、D和范围参数HMI设定,PID输出值是频率变化量,最后将PID运算结果与各级基础频率整合为目标频率。
  3.采用PLC+触摸屏的智能控制方式,所有参数都可以通过触摸屏改变,由PLC处理后,对各个变频器进行控制。
  4.配备了相应的按纽及脚踏开关,操作工可以在各拉丝点操作点动以及起停,也可以在操作台进行更复杂的操作。
  5.风机、油泵、机械抱闸等外部部件控制可选,模拟量控制方式和MODBUS控制方式可选。

三.自动过程:
  1.按下启动按纽后,各级变频器按照设定加速度,均匀加速到设定线速度,收卷采用F3000变频器转矩控制。
  2.PLC根据张力信号进行PID运算,以保证运行过程中各级张力恒定。
  3.PLC将运算结果,通过MODBUS总线或者DA模块发送给各个变频器,各个变频器根据PLC的指令运行。
  4.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纽,变频器都会按照设定减速度,均匀减速到0速,然后抱闸致动;任何时候按下急停按纽,变频器输出切断,同时PLC输出抱闸信号,在有断线检测信号时,按急停处理。

四.PID详细说明:
  直进式拉丝机控制的核心技术是PID运算,我们在这里采用了比较复杂的动态PID的控制方式,在小功率的拉丝系统中,静态的PID就完全可以满足控制需求了,可以通过改变参数,实现这一转化。

五.等体积计算:
  由于拉丝的过程中线径发生变化,线速度也随之变化,每秒通过各级拉丝模线材的体积是不变的,可以得到等式(略),
以此可以计算出各级基础频率。

六、操作说明:
  该系统用于4-9台直进式拉丝机的控制,控制方式为MODBUS(模拟量控制可选)。特点是所有参数开放。
  1.线径设定
  2.速比系数
  3.系统设定
  4.投切设定
  5.监控画面
  6.张力监视画面
  7.故障显示
  8.状态观察
  9.内部参数
  10.PID设定
  11.PID1
  12.PID2
  13.PID3
  14.PID观察
  15.PID范围

代理商: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文华奎 联系电话:13575456405 QQ:466285501

网友E:
值得关注~~~~~这个帖子一定得顶上去

网友F:
只有宝米勒说到了问题的关健啊

网友G:
试一试宝米勒变频器,效果不一样啊

网友H:
普传变频器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

订购热线:13591763970吴工

网友I:
应该是客户的电网电压有关。大厂和小厂是不是有独立的变压器,有的话检查下变压器,之前维修的时候有遇到客户老炸整流,后来查到变压器有点问题,导致电压波动,经常把整流冲坏了,一般处理方法就是加电抗器会好很多

网友J: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2年有变频器都坏了,后来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K:
楼上的老师,知到了怎么不说出来??????

网友L:
楼上的老师,知道就说出来!否则憋坏了!

网友M:
加过压保护装置, 会不会好些

网友M:
电机会不会有堵转的情况,生产装置是否应该检修,

网友J:
1.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电网中是否有奇次谐波(要监视好长时间的)

2.你所在的电网中是否有中频炉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是电源的污染源

(我们以前是电源有污染引起的)

网友N:
又一个变频器的百慕大,呵呵

网友O(2019-04-28):
看看是不是电源哪里有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