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号和*号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10-06-09):
在学习其他人程序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变量地址前加了#号和*号,加#号的变量地址我理解为局部变量,加*的变量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地址指向的单元,间接地址了

楼主:
能再说明清楚一点吗?比如*VD1200代表了什么呢?是指VD1200中所指向的地址单元中的值吗?

网友B:
请问高手 前天我从设备调取PLC上载程序时 只有程序块,系统块可以上载 而数据块无法上载 是怎么一回事啊     PLC是  s7-200 配文本td200   我后来把程序再传进去  结果TD 200文本显示没有参数块 现在设备无法运行  求高手指点迷津

可不可以根据程序来编数据块啊 具体要怎么编 请高手说详细点 谢谢

网友C:
一般&和*配合使用,就像C语言里的指针概念,很有用
&取地址,*取指定地址处保存的内容

楼主:
对:wingwf2000 关于一般&和*配合使用,就像C语言里的指针概念,很有用
&取地址,*取指定地址处保存的内容
内容的回复:

我已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