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与第三方带485通讯口的温控器和变频器通讯吗?

楼主(2010-06-10):
一般触摸屏能与第三方带485通讯口的温控器和变频器通讯吗?通过屏设定温控器的温度和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触摸屏能带几个站。

网友A:
可以,可以带31个站。

Good Luck

网友B:
协议需要支持,端口参数需要配备(能修改成一致)!

网友C:
用威纶MT6000系列的触摸屏,他可以同时连接多种不同型号的驱动器,

就你刚才说的问题只要变频器有MODBUS协议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电话:13761012595

网友D:
你好,您问的问题是很多技术工程师会经常考虑的问题。

MCGS昆仑通态的人机界面,可以同时联接多个232通讯的设备,485通讯的设备,据不记名统计通讯485设备最高可以达到500个。

昆仑通态现在有两个优惠活动:1、免费技术培训,抽送世博会门票,50%中奖率

                                                        2、继2009年全国赠送5000套全真彩7062KS后,再次重拳出击,让利客户,绝对会让您有意想不到的优惠。

有意请联系:田秀伟

联系方式:13858009419

网友E(2010-08-19):
一般触摸屏能与第三方带485通讯口的温控器和变频器通讯吗?通过屏设定温控器的温度和设定变频器的频率。触摸屏能带几个站。

---------------------------------------------------------------------------------------

应该可以,如果温控器和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支持主、从站,并且通信协议一样。

网友F:
一个触摸屏通过485分站号连接,到底是支持多少个设备?

32个吧?

网友E:
支持多少个485设备,跟人机界面(触摸屏)选用的RS485串口芯片有关,一般是32个,有的芯片可达256个。

网友G:
这个可以的,一般通讯协议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