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一般调试步骤归纳

楼主(2010-06-1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的一般调试步骤归纳

1. 先根据电机的名牌参数,参照SSD590 系列使用手册中文说明书第51~52 页的说明设置好电枢电流、电

枢电压、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具体设置方法如下:翻开操作面板的下翻板,

可看到有六只0~9 的拨盘电位器,其中左面3 只电位器供设置电枢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百位、

十位、个位;右面3 只电位器供设置励磁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十位、个位、小数点后一位;在

六只拨盘电位器的右面有四只拨动小开关,其设置方法如下:

电 枢 电 压(伏)

开关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例:有一电机的名牌参数为电枢电压440V;电枢电流329A;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2.5A;额定转

速1500 转/分;所带直流测速电机参数为2000 转/110 伏。那六只拨盘电位器的数值从左至右应分别设置

为:3、2、9、1、2、5;四只拨动小开关从上至下应分别设置为:0、0、1、0 或1、1、0、0;将安装在面

板左下方测速板上的交、直流反馈选择开关打在直流DC 反馈位置;直流反馈值约为110÷2000×1500=82.5

伏,于是要将反馈量的百位开关(0 或100)打在0 位置,将下面的十位拨动开关打在8 位置(代表80),

将上面的个位拨动开关打在3 位置(代表3)。

2. 调速器首次通电时,在将四个操作键(↑键、↓键、E 键、M 键)都按下的情况下,给调速器送控

制电源(使调速器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到出厂缺损值),此时,调速器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 DRIVE;

下行显示:MENU LEVEL。

=

=

3. 按一下M 键,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诊断)。按一下↓

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一下M 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液晶屏上

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原来在液晶屏下行显示的内容到了液晶屏的上行,液晶屏下行显示:RAMPS;

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按一下M 键(进入磁场控制参数),液

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IELD ENABLE(磁场使能)。按一下↓键,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磁场控制模式选择)。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下行显示:VOLTAGE CONTROL

(表示励磁为电压控制)。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CORRENT CONTROL(将励磁改为电流控制,

在实时控制中,一般都将磁场控制选择为电流控制,上列中,既将磁场电流控制在12.5A)。按一下E 键

(回到上一级菜单),使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按一下↓键,

使液晶屏下行显示:FLD VOLTAGE VARS(磁场电压变量值),再按二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ATIO OUT/IN;

下行显示:90%。如磁场以电压方式控制,改变此百分比值,既可改变磁场电压输出,在上列中,此值应设

置在180÷380×100%=47.4%。按E 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

按数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CURRENT LOOP(电流环)。按一下M 键(进入电流环参数),此时,液

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CUR.LIMIT/SCALER(主回路电流定标),按数下↓键,直至液

晶屏下行显示:REGEN MODE(再生方式)。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EGEN MODE;下行显示:ENABLED;

此时可根据选用的调速器情况选择再生方式,如调速器为可逆的590C 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ENABLED

(电机工作在四象限运行);如调速器为不可逆的591C 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DISABLED(电机工

作在二象限运行)。按E 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REGEN MODE。按数下↑键,

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AUTOTUNE。合上主回路开关,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

显示:AUTOTUNE;下行显示:OFF;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ON(准备做电流环自整定);做自整

定是在AUTOTUNE 为ON 的条件下,按正常运行步骤启动调速器,但此时由于是在自整定状态,调速器封锁

磁场输出,所以电机不运转或慢速运转,如电机转速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20%,自整定将会失败,此时应

用东西夹住电机的轴承,使其堵转,调速器自整定时,六个指示灯中的第二个指示灯在闪烁,其余五个指

示灯全亮,由于磁场封锁,所以此时主回路电流较大,交流电抗器会发出流过大电流的响声。自整定一般

=

=

=

做3 次,3 次所得的比例增益(PROP GAIN)、积分增益(INT GAIN)和电流断续点(DISCONTINOUS)数值

不应相差很大,如数值相差很大,应查找原因,或与我司联系,3 次自整定做好后,取一组中间值既可。

4. 此时可将整定好的参数保存一下。保护参数的方法如下:按几下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PARAMETER SAVE(参数保护);

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PARAMETER SAVE;下行显示:UP TO ACRION。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

示:SAVING,几秒钟后,变为FINISHED 显示,参数存储结束。

5. 粗调完成后,要对调速器进行细调,既对调速器的输出进行校准。校准参数也是在设定参数的菜

单内。按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DRIVE;下行显示:MENU LEVEL。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

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按

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RAMP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

CALIBRATION

网友A:
很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