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用晶体管PLC控制变频器出问题

楼主(2010-06-10):
今天用晶体管输出型PLC控制变频器来使电动机正反转,使用PLC的两个输出继电器Y0,Y1作为控制变频器运转的两个开关,不知何故,变频器没有反应,已经把PLC与变频器的com口接上,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PLC和变频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仔细检查硬件,变频器参数设置好后,可以人为短接正反转给变频器信号,但同时也要给频率信号。如果一切正常,下一步检查PLC的输出硬件上是否正常有输出。一般问题可以解决,并不是给了方向信号变频器就一定会实电机转的,需要同时有一个频率起码要有起步频率吧。欢迎交流,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www.tianyue-china.com  QQ:1012002703

网友C:
把COM和Y的线换一下。晶体管输出的电流是有方向的。

楼主:
松下的PLC和松下变频器,接法:PLC的Y0与变频器的正转端子相连,Y1与变频器的反转端子相连,参数已经设置成外控。关键是这款PLC 是松下FP-X 30T的,输出端只有+、-端子,没有COM口,有点头晕了,求救各位大侠了

网友D:
FP-X 30T。。。是AFPX-C30T 还是AFPX-E30T?

好像都是湿接点

你确认变频器需要的是干接点还是湿接点没?

(刚看的资料。。。有错误别生气丫。。。学习中)

楼主:
呵呵,大家互相学习,我这个PLC是晶体管输出型的,是不是接到变频器正转端子那有极性要求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型号是?我看VF0超小型变频器的正反转只用了一对接点控制丫

PS:5号端子:运行/停止,正转运行信号的输入端子

6号端子:正转/反转,反转转运行信号的输入端子

网友E:
   晶体管输出型PLC控制变频器应该接24V中间继电器,起隔离作用。

网友F:
变频先用端子短接一下试试能不能运转, 能运转的问题才考虑接线方式。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G:
这个问题提的有意思。

1。PLC什么型号?变频什么型号?

2。PLC输出点状态如何?PLC是你编的程序还是原来就有的?

3。PLC和变频的通讯是串口连接的话,通讯协议是什么?PLC的程序里面有没有这一段程序?变频器参数有没有设置?

那么简单的问题,提问题的人不写清楚,谁能给你准确答案?PLC和变频型号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