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照明配电用接触器触点被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0):
     我公司最近在一钢厂 照明配电采用LC1-D245M7C交流接触器,型号是按照客户要求来选的。但是,最近老是烧掉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

    请教各位高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处理?

网友A(2010-08-20):
换好一点的接触器 要么用我们的交流接触器节电器对接触器触点有保护功能增加交流接触器使用寿命,联系电话13584142836 崔先生

网友B:
烧触点是开闭时电流大,选大点型号,或者做吸收保护。

后者费劲。

网友C:
加大接触器主触头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大接触器主触头容量。

同意,照明回路尤其是采用白炽灯照明回路,由于启动时灯丝处于冷态,电阻很低,导致开启时的启动电流很大,额定电流的十几倍以上,而一般接触器是按照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考虑的,所以照明线路建议接触器控制开关时降容使用,即认为降低接触器一个规格来考虑其使用范围是否适用。具体实践上也就是要选择额定规格更高一个等级的接触器

网友E:
我也遇见过,检查下辅助触点。。

网友F:
接触器选小了,可以考虑加大一个规格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