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于过程控制及在油循环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0-06-10):
1、 PLC的选择
  利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组成自动监控系统时,首先遇到的是PLC的选型问题。
  在选用PLC时,除把可靠性、环境适应性放在首位外,还要根据具体应用场合尽量选用合适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系统各部件的选择步骤。
  2、PLC构成的控制系统
  设计一个由构成的应用系统要经过很多步骤,从课题调研开始。
  与常用的继电器控制逻辑设计比较,组件的选择代替了原来的部件选择,程序设计代替了原来的硬件设计。
  采用了一台PLC控制油循环系统。用于监测对象(仪器)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且相互之间有一定联系的场合。
  PLC在监测系统中要完成信号数据实时采样、开关量检测、预警报信号监测与报警输出等,并通过各种二次仪表与传感器连接,PLC作为一种控制设备,用它单独构成一个监测系统是有局限性的,主要是无法进行复杂运算,无法显示各种实时图形和保存大量历史数据,也不能显示汉字或方便地打印报表,没有良好的界面。这些不足可用上位微机来弥补。上位微机完成监测数据的存储、处理与输出,以图形或表格形式对现场进行动态模拟显示,分析上下限值或警报信息,驱动打印机打印各种图表。
  为提高PLC及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在硬件配置与安装上,交流电源使用双层隔离,输入信号光电隔离,远离强电布线,模拟量信号和开关量信号采用屏蔽线传送,采用放射性一点接地等措施,消除或减弱共模和瞬变干扰。
【IMG】2005768253570055.jpg【/IMG】
【IMG】2005768253814657.jpg【/IMG】
3、系统软件的设计
  PLC梯形图所用逻辑符号与继电器、接触器系统原理图的相应符号极其相似,人们能迅速熟悉该种编程语言。一般设计梯形图程序大都采用继电器系统电路图的设计方法。对于复杂的系统,在梯形图设计中采用大量的中间单元来完成记忆、联锁、互锁等功能,由于需要考虑的问题较多,分析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很容易遗漏一些该考虑的问题,且修改和阅读也很困难。根据功能图表设计PLC的梯形图程序,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下位机PLC采用梯形图来编制程序。
  在编制软件前先要定义输入、输出号,然后才能在程序中调用,输入、输出定义号系统也会自动分配,但必须以插槽的顺序为依据,因此调整I/0模块的顺序也会改变输入、输出定义号。
  下位机PLC软件用来实现数据采集、开关量控制、逻辑判断及声光报警输出。
  上位微机机软件用来实现数据通讯、查询显示、数据通讯完成微机与PLC间数据和命令的传送,并将得到的数据按系统要求的格式分离成系统变量和数据。
  显示模块将实时数据显示在屏幕上,以图形或表格形式分屏循环显示。
  系统维护模块可用来修改设定参数、口令及限值等。
4、油循环系统的控制
  油循环系统的过程控制如下:
  (1)当起动按钮SBl按下时,泵1、泵2通电运行,由泵1将油从循环槽打入淬火槽,经沉淀槽,再由泵2打入循环槽,运行15min后,泵l、泵2停。
  (2)在泵1、泵2运行期间,当沉淀槽液位到达高液位时,液位传感器SL1接通,此时泵l停,泵2继续运行lmin。
  (3)在泵1、泵2运行期间,沉淀槽液位到达低液位时,液位传感器SL2由接通变为断开,泵2停,泵1继续运行lmin。
  (4)当停止按钮SB2按下,泵1、泵2停。
【IMG】2005768264372984.jpg【/IMG】
【IMG】2005768265218382.jpg【/IMG】
用PLC实现控制要求,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第一步:设置I/0点输入/输出的设置,如图6所示。
  输入:X00 起动按钮SB1
     X01 停止按钮SB2
     X02 高液位传感器接点SL1
     X03 低液位传感器接点SL2
  输出:Y30   泵1接触器KM1
     Y31   泵2接触器KM2
  第二步:设计梯形图
  系统工作过程如下:
  当按下启动按钮X00时,Y30、Y31线圈接通,泵1、泵2开始运行,同时由于Ml00接通,T50开始计时,到达预定时间15min时,T50的常闭接点断开,Y30、Y31线圈断开,泵1、泵2停。另一个T50的常闭接点使M100线圈断开,为下次操作做好准备。
【IMG】200576828573837.jpg【/IMG】
【IMG】200576828828320.jpg【/IMG】
在泵1、泵2运行期间,如果当沉淀槽液位到达高液位时,液面传感器SL1的常开接点接通,X02有输入,X02的常闭接点断开,Y30线圈断开,泵1停:同时X02的常开接点闭合,M101产生一脉冲使T51线圈接通,延时lmin后,T51的常闭接点断开,Y31线圈断开,泵2停。在延时lmin期间即使沉淀槽液位下降,SLI常开接点断开,泵2仍运行,直到延时lmin时间到。
  同理,当沉淀槽的液位下降到低液位时,SL2的常开接点由接通变为断开,X03的常开接点断开,Y31线圈断开,泵2停、同时X03的常闭接点接通,M103接点产生一下降沿脉冲,使T52线国接通,延时lmin后,T52的常闭接点断开,Y30线圈断开,泵1停。在延时lmin期间,即使沉淀槽液位上升,SL2的常开接点接通,泵1仍运行,直到延时lmin时间到。
  5、结论
  根据油循环系统的要求,采用PLC来实现对系统的控制,并以微机为人机界面。这种监控系统运行可靠,使用寿命长,可实现脱机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工作在恶劣环境系统的监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