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DZB200B 45KW开机显示F2000 马上显示oFF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6-10):
检修一台富凌DZB200B,模块炸了,拆板检查CPU 板和驱动板,单独加电,加点瞬间显示F2000,马上就变成OFF,参数可以调整,但无论设置面板启动还是端子启动,都无法运行,说明书参数只到F7,但实际设置可以调出F8。据说是厂家密码,不知道。

  我的问题是:富凌DZB200B怎么复位成原厂参数,需要调整那些参数?F8的密码是多少?具体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是欠压我可以维修,1330533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