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 plc编程电缆用的是usb转232的怎么安装

楼主(2010-06-10):
以前用的是cp1h 可以用usb这次因电脑没有九针插口就用了232转usb的,按照附带的cd安装了几次都不行,怎么回事?求教了

网友A:
安装驱动程序,连线时要选择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安装驱动程序,连线时要选择com口

我选的都是com4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B:
也有PCI转RS232的卡,一百元左右

网友B:
笔记本的这个价钱,台式机的就便宜多了

网友C:
也可能转接器不好

www.ytleader.cn

网友D:
CP1H有USB下载口啊,直接用打印机USB代替都行!  至于用COM口转USB的,一般都是驱动没正确安装转换器驱动!导致通讯失败!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