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芯电缆中间零线在某处断了,有好办法能查出来吗?

楼主(2010-06-10):
最好不要花大价钱买东西了,我用万用表试了试,试了一根小电缆,可以检测出来,但我的那个是一根大电缆,3*95+1的,不知道用什么好方法,有经验的老师说说看呢,谢谢!

网友A:
给零线通电 用数显电笔 书上看到过数显电笔有断点检测的功能 我自己也没有实践过 我也是新手 这也是想当然的想法 仅供参考吧

网友B:
把负载断开,把怀疑的零线上电,不就好查了吗。

网友C:
用绝缘兆欧表摇一下就可以知道了,看他数字的变化,如果下或为零这是这根断了

网友D:
用定位仪可以很好找到,

网友E:
可以找到的,不过办法有点笨,哈哈。

找根断的和不断的,上个低压电,带小灯泡。然后,

基本上不花钱的,

网友F:
把零线通上电用感应电笔沿着电缆测 试如果电标记消失了那就是断点,但要注意那四根要接地

网友G:
找一同样电缆100米(或50米)把三根相线两端短接,测相线与零线间电容,算出每米电容量,再测故障电缆电容理论上就可以算出故障点,但准确测量电容量比较难,

网友H:
就是1楼的方法,可行,常这样做的。注意数显电笔要在电缆的四周多量几个点,用中间分段法,很快的。

网友:
这么大的电缆如果是断零线,电缆是架空的直接就可以看到,如是埋线的或走电缆渠的只能用专用测试。

网友I:
先找到电缆的首尾段,将一段的任意两相用细导线端接,再去另外一头用万用表测通断,就知道那个是断了

网友J:
同意11楼,小虾米看来有些工程经验,这应该是简单,实用的方法,记得一定先断电。

网友K:
11、13楼的看清别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知道断在什么位置”。你就按7楼的方法一定能定位,还有就是经验判断法,如果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一般都是受压迫损伤部位,或者硬力拉扯部位。

网友L:
转贴: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网友M(2010-10-12):
这些办法简单,可行~

网友N:
如果是地下电缆就比较麻烦,最好的办法是用电缆故障诊断仪,直接测出断点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