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机浪涌冲击干扰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0-06-10):
本人设计的空调自控程序,约1000步,以下是节选的相关部分,可以正常运行,无异常,当X13断开时,SET  M401。

为了试验它的断电后重新启动功能,本人有意断开电源1分钟,然后再上电,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没给PLC任何信号,仍然还是X13断开,可M401、M402、M403全部都被SET了。

该程序中并没有其他位置有SET   M401、M402、M403,仅此一处,因此就初步确定是启动冲击干扰。为此在程序中串联了M8003,可依然无效,后改为串联一个0.2秒的开机延时,才解决了自行SET问题。

请问各位,以上问题是属于PLC的个例,也就是说该PLC的质量不太好,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A:
    不是PLC问题,是程序设计的不太合理.

网友B:
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你不知道吗?

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没有弄清楚的吧?

楼主:
我把1000步程序中与此无关的部分剔除,选出以上21步,够简单的吧,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以上程序通电运行,一切正常。当X013=1时,程序中只有M401(断电记忆寄存器)被SET(M401=1),以上动作完全符合逻辑。

在以上状态下,保持X013位置不变(X013=1),切除PLC的总电源(220V),1分钟后再次通电(X013仍然=1),程序中的M401、M402、M403就全部被SET(如下图所示)。M401被SET是理所当然,因为它是断电记忆寄存器,而M402、M403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总共就21步,再也没有其他输入条件。

如何解释?不是浪涌冲击干扰是什么?

楼主: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如下图所示,加了一“T21”延时滤波,再次断电开机,一切正常,M402、M403保持断电状态,仅仅是M401被SET(断电记忆)。

既然你们说程序不合理,也就21步,请问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网友C:
什么浪涌不浪涌,你的程序上肯定逻辑有问题。

网友D:
X013的滤波时间改到最短试一下。如果X013的滤波时间是缺省设置,那么可能PLC有BUG。

楼主:
PLC是深圳公元的32点板机,问过厂家,厂家答复说,该产品没有调整滤波功能。

开始用M8003开机 初始化脉冲b触点滤波,希望能避开开机冲击,但不成功,可能是M8003的时间太短了,无法避开。

目前用了0.2秒的延时过滤,解决了问题,反正也不在乎这一点时间。

另外,本人监测了D8010(总程序约1000步),其数值基本为9-11之间,没什么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