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IO通讯问题

楼主(2010-06-11):
我的Intouch通过DA Server与IO通讯,每隔一段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就会发生画面停顿现象,这时检查DA Server的变量数值有变化,大概停顿30秒左右,画面又恢复正常。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A:
您的INTOUCH程序里面有没有连接数据库的脚本,我曾经碰到过一次INTOUCH运行时内存不停被消耗,过一段时间内存被耗空,然后系统整理内存,就跟您说的这种情况比较类似,间歇有规律性地发生,问题可能是您链接数据库的脚本只有链接函数,没有断开函数,这样就会产生不停地被重复打开,内存得不到释放的情况发生,解决的方法就是链接数据库操作完成后断开!您试试看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再讨论!

楼主:
我的Intouch程序里确实是有连接数据库SQL2005的脚本,但是我的脚本语言如下:ResultCode=SQLConnect(Sql1,"Provider=SQLOLEDB.1;User ID=guess;Password=guess;Initial Catalog=FileCopy;Data Source=192.168.1.1");……ResultCode=SQLDisconnect(Sql1);这样应该是已经断开数据库连接了呀。但是还是出现界面数据更新停顿的问题。

网友B:
学习!!有没有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