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尔法变频器死机问题

楼主(2010-06-11):
我单位一台阿尔法2800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大约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就突然停机,然后什么按键都不好使了,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操作板坏了,换个品牌的嘛,广州宝米勒的还不错

网友B:
看是不是那个地方的散热元件损坏,温度过高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变频器停机有几个原因:1,就是启动信号没有给到

2,就是启动信号给到了,主板处理不了。

3,就是输出单元元件老化,性能不好,导致开路了!

13719448989  QQ  350071818  林生

网友D:
有没有报警啊?变频器故障的话都有报警符号的

网友E:
停机时 面板有没有显示?显示什么?你要说的具体些,才好帮你。

qq93431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