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CS510变频器带2台水泵 一用一备, 自动切换

楼主(2010-06-11):
水泵一用一备, 72小时自动切换,只有1台运行

  我就是在变频器的下口接了2个接触器,分别对应2台电机,如果有一个时间继电器直接切换,会报过流错误!

 请哪位大哥给个方案,或有图纸也发到 willbj2008@126.com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有一个时间继电器直接切换,会报过流错误! ”

1、变频器的下口接了2个接触器,分别对应2台电机,接线正确;

2、切换时,先通过变频器将运行中的电机停车,然后接触器切换到另一台电动机;

3、再通过变频器启动另一台电动机启动运行。

4、不能在一台电动机变频运行期间,通过接触器直接切换到另一台电动机!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最好不要接接触器等有接点电器,防止击穿模块等电子器件。

网友A:
5、变频运行期间,通过接触器直接切换到另一台电动机,不仅仅是报过流,而且会造成变频器炸机损坏!

网友C:
用接触器触点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在变频器运行中绝对不允许切换负载的。 具体控制方式参见《常用电机控制电路图 2002年合订本》(D303-2~3)

网友C:
资料库有这本资料,楼主可以去查下

网友D:
切换时把运行信号拆了就是了,也就是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是两个接触器的长开点并联,但是变频器必须是自由停车,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