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救,三菱PLC梯形图中的“=”是什么意思,是比较吗,与CMP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6-11):
三菱PLC梯形图中的“=”是什么意思,是比较吗,与CMP有什么不同

如 【=  D100  k1 】,而且这个还不是放在最后输出位置,是放到一个回路的起始位置。

网友A:
是比较,COM也是比较,所不同的是:

COM是比较+结果(输出系列的M*),而【= D100 k1 】就是一个条件,条件满足时,可以自行定义一个输出结果,如:输出SET   Y0,也可以输出“MOV  K2  D128”等等。

楼主:
就是说,当D100的值与K1相等时,就导通。不相等时这个回路就不能导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