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更好的保护变频器

楼主(2010-06-11):
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啊 :

       有个问题请教下  .我有几台机器 ,装了变频器.我在变频器的进线这块只装了一只断路器.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变频器老烧输入模块.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教个位大大 了

网友A:
先把你的逻辑IO等控制线从线槽中抽出,与动力线分离,若解决不了,你可以考虑升级一下主板程序.你不会是ATV71系列的吧?呵呵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电源容量太大,你可以试试加装输入电抗器或直流电抗器

还有就是不知你选的是哪家的变频器,是不是你的使用变频器的整流桥选小了

网友C:
是可以考虑下升级主板程序

称重传感器

网友D:
加压敏电阻,可能是你的电网质量部好,或者多有雷雨天气。

网友E:
压敏电阻。。。支持

网友F:
是可以考虑下升级主板程序

称重传感器
胡说八道,什么牌子的机器,是一上电就啪吗,你先把负载脱开上电,如果空载能运行则要检查负载了,我相信你选型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不是负载的问题!!!是康沃的 .也不是说新机上去就啪.而是用段时间  大概在使用后一两个月 .出的问题  早上刚过来打开机器,上电就跳闸.检查了线路没有短路.量了模块 发现输入这块有一路已经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