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操作员站中标题栏的“未命名的工程”应该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0-06-11):
     各位熟知和利时DCS的朋友,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工程通过“操作员站在线”运行起来后,在该界面的顶部工具栏居中位置会显示一个“未命名的工程”但我明明在新建工程的时候给工程命名了,为什么在这个位置显示的不是我新建的工程名呢?如果要修改这个位置的名称,应该在哪个里边修改呢?新手不太懂,谢谢!

网友A:
在工程浏览界面里把工程属性的工程名修改一下试试!

楼主:
呵呵,实在是不好意思,“工程浏览界面”是哪个部分的?我不清楚该怎么进这个界面,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B:
打开数据库------系统名称SYSNAME

网友C:
进数据库总控,选择“系统名称SYSNAME",添加点:站号为0,点名为”1SYSTEM1",点说明设为你的工程名称。

网友D(2010-07-27):
进数据库总控,选择“系统名称SYSNAME,点名为”1SYSTEM1",修改点说明设为你的工程名称。记住修改完成后一定要下装服务器,不下装不会显示工程名称。估计你没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