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微分增益为负值的意义

楼主(2010-06-11):
台达EX系列PLC采用自动温度调整功能后微分增益选项为负值,请问微分增益为负值说明什么问题或代表什么意义呢?请指教!

网友A:
D值为负数表示OP的调节增量 与PV的 变化率 相反。

楼主:
谢谢“槑孖罘槑”的 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