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SLinx Enterprise报错error 1721

楼主(2010-06-11):
报错:error 1721.

谁知道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把电脑格干净重装系统,再装软件

网友B(2010-09-05):
安装RSLinx Enterprise 5.0 出现错误1721的解决方法:
1721错误在安装Rslinx Enterprise时有时会经常碰到,不好处理。一旦出错, 导致Rslinx Enterprise无法安装
错误的提示是缺少一个程序在安装的过程中。
解决方法:
1、寻找RSHWare.exe文件,一般在D:\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COMMON 目录下
2、把上面这个文件拷贝到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COMMON 目录下,即可解决问题,如果没有RSOMMON目录,就创建一个

网友C(2010-12-03):
lamony 说的对,复制粘贴后问题解决

分析了一下,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RSCOMMON 里没有RSHWare.exe这个文件,而这个文件出现在其它文件夹里,这是由于安装Rockwell Software时你自定义了安装路径而没有装在C:\Program Files\Rockwell Software造成,不能不说这是Rockwell 的一点小BUG

网友D(2012-01-02):
真好,正好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E(2012-03-06):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几天,按以上方法顺利解决,有可能改变安装路径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