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梯一启动漏电断路器就跳闸,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06-11):
我这边有一台电梯,在电压进线端装了一个三相四级的漏电断路器:德力西DZ20L-250/4300。只要电梯一运行,漏电断路器就跳闸。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检查电路  首先看漏电断路器是否小了 这样因过载而跳闸 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虚接点或摩擦破绝缘材料的地方

网友B:
电梯是不能安装漏电断路器,只能用空气开关

网友C:
继电器方面的问题可能比较多,电机启动工过程,启动电流是正常运行的几倍,电梯的电机是频繁启停的。要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D(2010-07-14):
首先看断路器的容量在整个系统是不是小了  然后再根据一步一步的排查是不是漏电还是什么故障

网友E:
不能用漏电开关只能用过载保护类的开关

网友F:
变频梯可能是变频器的漏电流过高;也可能是变频器的耗能电阻搭地所致。

网友G(2010-08-16):
一般变频器是不能接在漏电断路下的,我以两年前也遇到过此问题,换成同样安数大小的空开就正常了!

网友H(2010-10-11):
要用变频器专用漏电开关。

网友I:
不能用漏电开关来保护变频器。

网友J:
1、开关选小了;2、变频器不能用漏电开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能用漏电开关来保护变频器。

还有一点,负载绝缘电阻可能不好,漏电了,用兆欧表测量一下,

网友L(2011-02-16):
如果电梯使用了变频器,对地漏电流就会较大,普通的漏电断路器动作漏电流为30mA,就会跳闸。应该选用动作漏电流大于100mA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M:
只能用断路器,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N:
对,电梯系统尽量不要使用漏电保护的开关,还有空气开关的容量也要是实际容量的2倍为好。

网友O(2011-04-12):
置恒与国际知名大厂合作推出的符合IEC60603-2(DIN41612)标准的欧式连接器,可与国外品牌同类产品实现全面兼容。灵活的公母连接方式定位接触可靠、耐震动、防护等级高,可实现子板与背板的多种连接(如垂直背板连接、双子板平行板间连接).电话:021-62658350 http://www.shzhdq.com

网友P(2011-05-17):
专业维修电梯控制板    广州杰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和各种工控产品欢迎来点咨询020-36541762http://www.gzjiekong.com/

网友Q(2011-09-01):
引用 网友L:

如果电梯使用了变频器,对地漏电流就会较大,普通的漏电断路器动作漏电流为30mA,就会跳闸。应该选用动作漏电流大于100mA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Q: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网友R:
把变频器安装在胶木板上,变频器的输入及输出地线不接线,电机的地单独接

网友S(2012-03-23):
换空气开关就好了,了解一下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