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系列的程序下载线怎么做的?

楼主(2010-06-11):
很简单的。

网友A:
圆头不好做,232那头好做,算下来成本和来去车费还不好买一根,如果实在要做,对应编程线连上就OK了。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B:
自己做就是圆插一般难买到, 如果只是临时用一下就可把线头直接插入到PLC座内。

真的长期使用的话还是买的方便压胶的头比自己焊的头牢些,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