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问题PLC

楼主(2010-06-11):
两个输入,一个输出,怎么可以后者输入覆盖前者输入,最后再输出上显示

网友A:
从逻辑上何必存在前者呢?请说说您的理由。

网友B:
触发控制,两个输入中的任何一个改变赋一次值给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从逻辑上何必存在前者呢?请说说您的理由。

两个输入 一个输出

输入A 输入B

当A输入后在按下输入B 则输出现实输入B信号 当停止按下输入B时显示输入A信号 ,同时若换下先后顺序也可以。

也就是后者输出。

网友C:
两个输入, 或逻辑  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赋值!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点信号?还是什么信号。你上面没有提到过。

再请指示。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你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点信号?还是什么信号。你上面没有提到过。

再请指示。

内容的回复:

点信号,简单的后者覆盖前者。首先,输入A按下时代表一种1Hz,输入B按下时代表2Hz信号

网友A:
这是值的覆盖。并不是点的覆盖。你这里出现的点的形式只是引出后面的实际内容。

LD A

MOV 1HZ D0000

LD B

MOV 2HZ D0000

END

以上程序应该就是你要的覆盖的效果了。

网友D:
LD SM0.0
LPS
MOVB IB0, VB100
AB= VB100, 1
MOVW "1HZ", A
LPP
AB= VB100, 2
MOVW "2HZ" B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这是值的覆盖。并不是点的覆盖。你这里出现的点的形式只是引出后面的实际内容。

LD A

MOV 1HZ D0000

LD B

MOV 2HZ D0000

END

以上程序应该就是你要的覆盖的效果了。

内容的回复:

但是,当按下A,再按下B时,只显示B。而再将B断开时(也就是点动),只显示A。反则也可以。这该如何解呢?

网友A:
那就要把数据压栈两层。只有一个点接通的情况指向0层。有两个点接通的时候指向1层。然后再把命令值MOV到当前层。这样做可以保护先来者的数值以便恢复。具体我没有仔细想过。应该能通。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那就要把数据压栈两层。只有一个点接通的情况指向0层。有两个点接通的时候指向1层。然后再把命令值MOV到当前层。这样做可以保护先来者的数值以便恢复。具体我没有仔细想过。应该能通。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思路已经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