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1):
三菱FX2nPLC 在使用过程中,输入端口指示灯均指示正常,但是没有输出。复位之后工作正常,但连续出现好几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其实PLC不一定就是死机,很可能是接收到外部出错的信号,为了避免故障扩大,设计编制人往往在程序内部进行必要的限制,既禁止一切动作运行。

以下程序是电梯的内部保护锁定部分,一旦发生,也就是你所述的“死机”,必须待复位后,才能继续运行。

楼主:
多谢yjig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