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仪表可以几个串在一起用吗?

楼主(2010-06-11):
比如一个显示仪表接收来自变送器的4-20MA电流信号,那么可以把几个表串起来显示吗?

网友A:
可以的!我以前就这样做过,不过最好用隔离器一分几路!

网友B:
用带电流输出的显示仪表,串多少个都行

网友C:
如果用4-20ma电流作串联接线,多台显示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个信号时,它们的输入电阻必须串联起来,这会使最大负载电阻超过变送仪表的负载能力,而且各显示仪表的信号负端电位各不相同,会引入干扰。

网友D:
最好串连不超过2只表,一般的4-20ma变送器能带的负载略大于500欧,而仪表的电流输入端大部分情况下并的是250欧电阻转换成1-5V

网友E:
一般的电流表可以直接串联。数量不能多

网友F:
希望我能帮到您,我们这里有专门的技术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F:
0592-2632359 小陈

网友G:
最多接2-4个差不多了,多了就乱了,信号会变弱,测量值会不准吧

www.szweibo.cn

网友H:
对:流星0 关于

可以的!我以前就这样做过,不过最好用隔离器一分几路!

内容的回复:FOXBORO的现场仪表不错。采用HART通讯方式时,用双绞线或沿用电话线最多能接入15个变送器,hohodo@126.com

楼主:
谢谢了,受益非浅。。。。。。。

网友I:
按照技术规范,严格的说是不可以的,应该采用信号调理模块,把一路信号分配成两路是可以的。

网友J:
可以串联,一半仪表的负载为500欧姆,如果在它负载范围内就可以了,但是最好用1入2出的配电器来实现

网友K:
可以的,不过要看内阻(各厂家的采样电阻值是不同的)

内阻500以上尽量不串

250可以串二台

50的就可以多串几台

个人保守做法还是会用一入几出的隔离器(分配器)来接,这样做法仅应急时使用!

网友L:
俄放臭P

网友D:
楼上的变送器都是固定输出20ma吧,不知做什么用的

网友L:
楼上小哥哥,俄错咧~~~~~~~~~~~你是真人,俄是傻球,,,5555555

网友D:
就当我傻吧,麻烦楼上的小怪帮我算算下面接法要多大的电源

串10只表,每只内阻250欧

网友D:
让我算算:

串10只表,供电电压72V,变送器(固定)输出20ma,每只表250欧内阻,分压5V,10只分压50V,还剩22V给变送器,正合适啊,呵呵,看来一入几出的隔离器厂家要倒闭了..

隔离器厂家问:那变送器感情就是20ma的恒流源啊?要是输出4ma咋办?

我再算算:输出4ma,每只表分压1V,10只共10V,还剩62V给变送器,..这要麻烦楼上的小怪给我提供一只耐压60多伏的变送器了,要是串100只......

网友M:
应该用信号分配器

网友L:
呀~~~~~~~~~YZZCP小哥哥,俄错咧~~~~~~~~~~~~~~~~5555555555555

俄给你认个错:俄是傻球货~~~~~~~~~~~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只能这般:

1、回路供电电压,必须小于变送器规定的最高供电电压,否则不安全;通常不应超过30VDC ,还就24VDC吧~~~~~~~~~~5555555555555

2、回路里想多串几块表,办法只能是,选用取样电阻40~50Ω的表,这样最多大概,也就串15块左右咧,,,,

       4~20mA回路想串10000块表,是个梦~~~~~~~555555555555555

3、取样电阻40~50Ω的表,有几家表厂,有的卖,万一那位寻不到咧,念传哈,俄会告诉哪里卖

网友N(2010-07-14):
这个看负载的 ,还有现场的干扰等 ,根据现在的一般仪表,串2台仪表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建议加一进二出的模块,或者仪表加个变送输出输出的功能。

网友O:
弄个1进2出的模块就解决问题了,还便宜,我们家有,不到200块

www.yipuauto.com

上海毅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P:
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这样用……自动化交流资料:http://www.combine-inst.com

网友Q:
一两个可以,多了也没有必要。且每个仪表都有压降,因此需考虑负载情况。

网友R:
为什么不用记录仪??

网友S(2010-09-01):
想问一下,照这样算的话,我的系统是这样的:dcs和一块数显表。变送器组成回路,dcs共24伏的电压,如果表也消耗一部分电压,那么到变送器的电压不是不够24伏了吗?

网友T:
有的变送器11V就能工作了。15V一般都没问题了

网友U:
我有隔离器,请联系我

http://sddgyb.wanye68.com

qq 291580115

网友V(2010-11-19):
信号隔离器就是起这样的作用,一路输入,多路输出,安全,方便,

你那样做,如果不能保证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说那个工程买不起一个隔离器,为何冒那个险做个不可靠的

网友U:
电流信号负载能力是有限的,不同厂家产品不一样,一般为500欧姆,所以串联一般不超过2只,有技术问题可以加我qq291580115讨论

网友W:
一般情况下,2块串一起都是可以的。现在表的内阻不是很大。当然,这么做不算很规范。

我感觉还是采用一如多出的隔离器比较好。信号稳定,而且安全性高。

请问31楼,你们有没有1入4出的隔离器?

网友X(2011-02-10):
最好要用隔离器连接。信号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Y:
    一般情况下可以串接几块电流表。其原因为: 用4-20ma电流做远距离传送信号,在传送终端都接有500欧或250欧标准电阻,使4-20ma的电流信号在其电阻上产生与之成比例的2-10V或1-5V的电压信号,一般情况下这个电压值比电流源容许外电阻的最大电压值要小5-10V以上,这多出的5-10V电压就是为传送导线内阻及串接电流表产生电压降用的,电流表的内阻都是很小的,只要传送导线内阻及串接的几块电流表的内阻产生的电压降之和<这多出的5-10V电压,就不会影响信号传送精度。

网友Z:
记录仪就可以了,还可以实时监控。

网友A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1151变送器拆下校对的时候一切正常,当装到现场的时候输出就显示偏小(给变送器加一个满度差压时二次仪表就显示偏小) 当时变送器是和记录仪、调节器、以及智能流量仪表串在一起使用的。装个一进多出的模块不知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1-04-10):
按照技术规范,严格的说是不可以的,应该采用信号调理模块,把一路信号分配成两路是可以的。
要注意信号衰减1

网友AB:
两个仪表串联起来用一个标准模拟信号,这样两台仪表显示出来的数据不一样,最好用一个隔离栅进行一变二或一变四,这样显示的数据比较一致

网友L:
楼上胡球咧咧,,,,卖隔离栅滴小混混。。。。

.

网友AC:
一般串两台还可以,要再多最好用信号隔离再分配。电流经过二次表会有压降损耗。

网友L:
yzzcp小哥哥

前段时间,你咬俺蛋吃咧颗枣,谢谢你

可你在那厢帖子里回味绵甜,,,俺蛋蛋旧病复发,老疼老疼咧鸟~~~~

55555555555555555,疼呀呀呀

今天俺痛定思痛,又想咧个小招,能接10000块表到4~20mA回路里

欢饮你yzzcp牙痒痒,再来咬俺滴疼蛋蛋:

俺可以用0.01Ω滴电阻取样,再搭个小电路,将信号放大1000倍2000倍后,再送AD进单片机显示鸟~~~~~~

嘻嘻嘻嘻

.

网友D:
转移战场了啊

想出这么个主义,看起来还不错,蛮有创意的,0.01Ω的取样电阻,估计连接导线至少是用超导技术了,

网友L:
1、0.01Ω滴电阻,任何一家电子商场里都能买到,,,

      单芯每公里小于50Ω、20Ω的导线,满街都是

      嘻嘻嘻

2、淘宝阿里巴巴去搜搜,长点见识吧

.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转移战场了啊

想出这么个主义,看起来还不错,蛮有创意的,0.01Ω的取样电阻,估计连接导线至少是用超导技术了,

1、即使俺超级蠢,0.01Ω取样电阻两端,焊两条1米半米长滴导线取差分信号,

       呵呵呵

      那嘛这两条导线上,又不分压,你扯超导,,,是担心那门子鸟?

      俄滴乖乖呀乖

网友AD(2011-05-25):
可以使用,数量不是太多的,就是电流信号还是会有衰减的

网友AE(2011-07-06):
用一入几出的隔离器来接,尽量不要串接,可能有干扰,我公司有信号隔离器生产。

网友AF:
电流信号是可以串联的,但要注意回路的阻抗越小越好

网友AG:
如有需要请拨打010-58859883(直线,可以直接转手机),谢谢!

网友AH:
我以前差点被搞死,厂里核算用电,分表4分之3接在配电柜上。与总表结果相差百分之40到50。

搞了我一周,结果是互感器下端电流表分流引起,

郁闷死了,害我又买互感器,干了3天才搞定

网友AI(2011-11-02):
最好是用信号分配器 不过看到过压力变送器回路另外再串接一个显示表头的

网友AJ:
原则上可以串联,那就要看你串几个了,最好不要超过两个,以免负载电阻过大,最好用一进多出的隔离模块隔离一下

网友AK(2012-04-06):
有点乱,大概的意思是串两个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AL:
最好用分电盘或信号隔离器将信号分别送给显示仪表。

网友AM:
你所说的显示仪表如果是我们日常指的二次表(数显仪)本身带有220V AC 或24V DC 供电的,可以接受现场变送器过来的4-20mA 信号时,是可以这么做的,多个显示仪表可发串起来看数据,比如从DCS安全栅出来的4-20mA信号出来后,一端进数显仪的正或负(注意极性)再从另一端出来至现场变送器,现场变送器的另一根线出来直接去DCS的安全栅,这样是可以做的,但注意的是,1、数显表只是检测mA信号,不对外供电的接法,安全栅对外供电的接法(现场是4线制仪表除外)。2、数显仪与DCS的量程要一致。

网友AN(2012-09-30):
串联之后的电阻超过允许范围就出现测量不准的现像!

网友AO(2013-02-18):
可以,电流正负不要接错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