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启动后,没有给定频率的情况下,运行在在哪个频率上

楼主(2010-06-11):
请问变频器启动后,没有给定频率的情况下,运行在在哪个频率上

网友A:
这就难说了,变频器内部也有类似PLC的内存,如果变频器进行了设置,即沿用上一次的速度,此时即使没有给定频率,变频器也会运行上一次的频率。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后不会运转,只有加了正、反转控制信号后才能运转。运行在哪个频率上,取决于你的设定了。

网友C:
日本的变频器一般会运行在主频率上。至于主频率是什么,通常可以定向到第一频率,模拟量,面板值,通讯值,等。欧系的用得比较少。不知道。

网友D(2010-11-17):
变频器都有一个默认的参数值 启动后 它会在默认的参数值运行

网友E:
接入运行指令后即运行,默认正装,没有给定频率就不会输出。

网友F(2011-01-19):
没有给定频率,运行个niao呀

网友G:
没有给定频率变频器不会有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有给定频率变频器不会有输出

因该说成“待机状态”,与“无输出”还是两个概念!

网友I(2011-04-11):
没有输出了,菜鸟我今天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是刚刚学fx2n485和台达变频器通迅,想要简单人家给我写了个启动的例子,我的马达不动,人家给我的时候说过试过的,我就左看右看,查手册设置,不小心给想到了,没有频率,就设置了频率,马达就动了,就是写的比较深奥不能对手册号入座

网友J:
我也曾经迷惑过,刚开始学吗。启动后,YUN灯亮,stop灯不断闪烁。就是没有输出。后来设置好后,调节电位器就有 输出了。

网友K: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风机45千瓦电机用三凌的变频器起动。起动大约30分钟后变频器就报警过负荷停了。电机绝缘不接地,再换变频器还是一样,

网友L:
通常情况下,在没有频率给定时,运行在0HZ。

网友M:
变频器没有频率给定,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