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传PI2000-160KW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11):
现手里有台普传PI2000-160KW,单独把电源板,主板,驱动板拆下来,加直流电测量静态和动态电压完全平衡,装机测试,运行后三相无输出。查看电路,驱动信号由CPU里出来到LS240,再到贴片7407,再到驱动板

经带机测量,驱动信号已经从CPU出来,到LS240后没再出来,所以三相无输出,后把LS240,7404换掉,还是如此

请熟悉普传机器的 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部分静态和动态电压有变化没

网友B:
保护了吧

网友C:
你是买了这个一托公司的变频器吗?还是普传科技的 ,如果是科技的话,那就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