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r-j2s伺服放大器的动态制动如何接线和设置

楼主(2010-06-12):
三菱 mr-j2s伺服放大器的动态制动如何接线和设置?

楼主:
三菱 mr-j2s伺服放大器的动态制动如何接线和设置?谢谢大家!

楼主:
各位,帮帮忙,别光顾看球

网友A:
P D 之间的短接线去掉,再生制动接在 P C之间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再生制动和能耗制动是一样的,但动态制动好像没这么简单,请大家再帮帮忙!

网友B:
动态制动属于伺服驱动的内部功能电路,一般无需用户接线。

三菱J2S的伺服,小功率的,内部用一对继电器触点直接短接V,W两相,大功率的用2对继电器触点,将串入功率电阻后的三相绕组短接成星形。

网友C:
那位老师知道三菱M64数控系统,为什么洗大孔进给速度正常,但是洗小孔进给不管编多少都是275mm/分钟。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B:
小孔曲率大,向心加速度大,是不是受到系统的最大加速度限制?

网友C:
谢谢你,波恩,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