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LC组网问题,急!

楼主(2010-06-12):
我打算用西门子plc s7-200作控制器,上位机用s7400做服务器,用s7200连接profibusdp转换TCP/IP组网,接下来请问TCP/IP与上位机s7400连接方式,1、网关
2、无线路由器
3、无线交换机
之间距离大概100M左右,请问上述连接方式各有何优缺点,如何连接呢?

网友A:
用网关比较好,其它方式不够稳定

网友B(2010-07-30):
问题不大,可以这么干

网友C:
不建议用无线交换机,控制系统要求很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无线交换机的稳定性是完全不适于用于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