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 跟恒压供水控制器连接。

楼主(2010-06-12):
ABB ACS510变频器 跟恒压供水控制器连接。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三台泵。急急急……

网友A:
ABB510有一个,PFC的宏。。。好好看说明书

网友B:
更改以下参数:

压力变送反馈接AI1

9902:pfc

4010:内部给定

4011:改为你所需要的值

4016:AI1

8117:2

8120:4

8127;3

1401:pfc

1402:pfc

1002:DI2

此时,数字输入端子功能如下:

DI1:手动得电启动

DI2:pfc得电启动

DI3:得电选择pid控制

DI4:调速电机

DI5:第一个PFC继电器

DI6:第二个PFC继电器

网友C:
请问楼上我现在也有一台ABB ACS510系列的变频器,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二线制的,24VDC   4-24MA  ,要怎么接线,和设参数,请请

网友D:
压力传感器在SMIO的接法:AI2和24v  , GND与AGND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