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文本XBT N400系列怎么下载不了程序呀?

楼主(2010-06-12):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施耐德文本XBT N400系列但是程序怎么下载不进去呀,老是提醒传送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呀?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XP下好像软件MAGLIS就是下载不下去,我也曾经碰到过!WIN2K就没有问题!

网友B:
XBTN400的编程软件Vejio Designer lite对Windows XP平台的支持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没必要瞎猜疑。建议联系施耐德办事处的销售或是通过施耐德技术支持热线4008101315咨询/获取相应的技术支持吧。

楼主:
XBTN400的编程手册上讲WINDOWS XP系统是完全支持的,但我就是下载不进,是不是要设定哪些参数呀?

网友C:
请问你是使用哪个软件下的?驱动有没有设置为com1口,还是USB口

网友D(2010-12-13):
XTBN400可以用Vejio Designer lite编程吗?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