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0-06-12):
求高手帮忙,我们厂现有一台切纸机坏了,我又是刚来不熟悉该设备,其工作原理是,用步进电机输出一定长度的纸自动切断,纸的长度可通过人机界面设定,用松下FB0-C16T作核心控制,现在的情况是不能设定纸的长度,设定的纸长度数字会自动变化,好像是PLC程序乱了,本人又不是很懂PLC程序,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程序如下图,请指出问题或告知设定长度的指令,多谢!

网友A:
你的程序不全,不好分析,最关键的指令你没有复制上来,即脉冲输出指令没有,也看不到脉冲输出控制逻辑,所以没有办法帮到你,可以在线监测,D14的值(应该是脉冲总量),但一般程序是不会乱的,有问题基本是应该查找外部接近开关是否有问题,确认外部没有问题了,再来弄程序。罗嗦一大堆,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因为电脑速度慢,没有看到你中间那张图。DT1653是设定长度,可以设定一下长度,然后再线监测一下,长度是否会变(在停机状态下),DT1652是送料速度,允许的情况下,稍稍设定得大一点。在不送料的情况下试一下送料辊的动作,切刀抬起状态,送料辊动作,切刀切下时送料辊应停止。程序并不长,心情放松一点,在线观察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建议你看看储存器的设置

网友C:
查步进电机皮带和齿轮连接端是否出现松动和打滑。

网友C:
还有切刀动作控制阀。

网友D:
有可能DT1652、DT1643坏了,FP0断电保持DT只能写万次。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E:
建议你从屏上设置的数据不要直接作为脉冲里面的数据,经过实时转换,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上的也说了,换个寄存器再转换下或许可以,这个不难,稍微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F:
乱程序的可能性极低,一定要确认外部输入信号有无问题。细心在线监控每一个I/O点,DT数值变化会有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