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变频器ev2000型45kw报欠压

楼主(2010-06-13):
测试cvd电压2.88v,正负15v正常,2844辅助电源13.8v。

原故障是电源辅助电源有一个电阻坏了,更换后就这样了。

我换正在使用的30kw主板测试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A:
接触器有没有吸合,有一组辅助触点到板子上的

楼主:
今天确定主板没有问题了。更换完全一样的主板故障依旧。

接触器没有动作,驱动接触器完好。辅助触点是好的(手工测试,因接触器无动作)cvd电压到主板后电压依旧2.88v。排除此检测故障,另外驱动板故障引发欠压。

楼主:
模块简单测试是好的,因是ipm模块。

模块损坏会不会报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