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遇到新问题--ET200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昨天修改程序的时候,通过电脑在线的方式,在瓶传送电柜有318-2DP的CPU,通过PROFIBUS远程控制ET200的模块(放在套标机的电柜里面),输出信号去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给套标机信号.但是,在瓶传送电柜里修改程序后,在程序里监控,控制信号有输出,但是远程模块ET200输出点的指示灯不亮,电路的电源的接线检查无误,检查ET200模块也正常,就是没有输出(但是监控电脑程序里面有输出),强制后模块实际上也没有输出,但在电脑的程序上看到有输出,还试了一下,原来正常输出的点(在生产中是正常运行的),在程序里面加一个常开点断开后,监控看程序里面的点已经没有输出了,但去远程模块的输出点,指示灯还是亮的,还有输出,不解啊!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帮帮忙啊!

夏工!

网友:
换一个接点试试,。有可能是别的程序占用了。

楼主:
多谢!试过了,应该不是这样的原因,急请高手帮忙!

楼主:
看过的同行,帮顶一下不要让贴子沉下去了.多谢!

网友A:
程序是否写入到了PLC内部?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楼主:
程序是否写入到了PLC内部? 这种说法太外行了吧!

楼主:
程序是否写入到了PLC内部?;这样说太外行了吧!

楼主:
搞定!但很惭愧!它老母的kRONES把地址给搞错了,因有两台套标机各放了一个ET200L,在电路图上地址从站两台都标的一样,因一条PROFIBUS通讯上挂了16个ET200L,又挂了72台变频器,在交叉参考里也没有一个字节写到映像里去,也没有用SFC15写数据,后写到影像里去也不行,再用SFC15写,还是没有输出,结果去查另一台发现地址一样,老母的kRONES把地址给搞错了,被害残了!!!

网友B:
乖乖的,挂毛老老个的东西,16个ET200L,72台变频器

恐怕俺这一辈子也见不了一个系统又噶多个东西呀